铭瑄GM-H61S主板故障维修

楼主(2021-11-20):
自己用的h61板突然蓝屏有声音,一会儿后声音也没有了掉电,拆机查4P短路,检查U旁边的供电,两相并联的那组没问题,另外一相的上管M3006D击穿,拆下来击穿的场管测板上还是短路,接着查到滤波电容ec16电阻1Ω,换两件后短路消除,通电试机不亮屏,测量换件地方不出电压,请问师傅们:cpu旁边的这一路电压是什么,铭瑄h61图纸网上不好找。

网友:
拍一下你主板照片

网友:
up6281s8驱动和up1625p电源芯片的供电

网友:
只有一路单独是集成显存供电 你试试上独立显卡有显示吗?

网友:
集显供电吧?

网友:
这组是集显供电

网友:
谢谢2楼师傅,参考技加图纸是VCCAXG电压,应该是集显电压,好像这个电压在开机时序中是最后产生的吧,不知道是什么条件没满足,先弄个独显试试,如果独显能工作,就不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