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请问一下这是显存坏了吗

楼主(2021-11-21):
Rx560请问一下这是显存坏了吗

网友:
显存没显示

网友:
n卡干显存,a卡秒核心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集显换CPU客户不修吖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不行干核心

网友:
这应该是核心问题,我两块都这样,买的核心也不知道好坏!
各位还在某宝买核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