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坑显卡维修,GTX560SE

楼主(2021-11-21):
三年前300大洋买的GTX560SE出问题了,能正常开机,系统识别显卡,能正常安装驱动,但运行3D游戏就死机,运行鲁大师显卡测试就卡在测试的院子里那个场景。注册了论坛会员,又学习了朱老师的抖音显卡维修系列视频。
测量各部分供电电压正常,请问各位大佬,以下折腾方法是否可行?
现有设备:已经买了PCIE转接线,700W热风枪已在路上,温控电烙铁家里有
1、用热风枪逐个加热显存,如果不行进行办法2;
2、热风枪加热GPU散热盖,开盖换导热硅脂,如果不行进行办法3
3、用热风枪加热GPU,如果不行自治土加热台,焊下GPU
4、自治土加热台

网友:
你这流程,百分百肯定告诉你,这卡必死

网友:
这。。。。。。显卡可以这样修的吗

网友:
土焊台之前弄过,不过要失败几次才能掌握好温度。。

网友:
不如买新显卡

网友:
确实不如买个新卡了

网友:
先测显存,正常再测各路供电波形(供电部分电容),正常再搞下核心。

网友:
我觉得土焊台最主要的就是控温,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不能控温那么这卡必死。

网友:
前几天我刚买了一张gtx560se的显卡

网友A:
这是干死显卡不偿命的三把斧。只有3D不正常一般都从供电稳定性找问题。比如卡死时GPU供电掉压,那就重点找GPU的供电的问题,包括是否缺相,滤波电容是否容量严重减小。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警示,没有贸然用热风枪干显存,经过几天论坛的学习,下载使用MATS DOS环境里测试,显存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显存没问题,我插卡测了显存供电为1.3V,还有4相核心供电为0.78V,表面显示是正常的,手里没有示波器,无法判断4相核心供电里是否有不工作的。今天插卡没多久就出现花屏并且重启了。现在怀疑1是供电有问题,1是核心有问题,这样的判断是否正确,下步该怎么办?非得上BGA加焊吗?这款显卡已经没有上BGA的价值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干死显卡不偿命的三把斧。只有3D不正常一般都从供电稳定性找问题。比如卡死时GPU供电掉压,那就重点找G ...

卡死后GPU的4相供电仍旧为0.78V。滤波电容是焊下来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卡死后GPU的4相供电仍旧为0.78V。滤波电容是焊下来测量吗?

电容没短路一般并一到两电容上去测试,如果正常了就是原来电容不足。另外560的核心供电0.78v感觉偏低了,要么缺相要么核心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短路一般并一到两电容上去测试,如果正常了就是原来电容不足。另外560的核心供电0.78v感觉偏低了 ...

谢谢大佬,我再去检测下

网友:
先并联电容试试吧

网友:
楼主  能否告知下朱老师的抖音显卡维修系列视频  观看地址  有块460的老显卡打不上驱动   也想自己干干  先谢谢了

网友(2021-12-28):
你好楼主,请问抖音上有显卡维修直接视频?这个视频有实际意义么?

网友:
另外我觉得你这个卡还是供电问题的可能大一些。你可以在进行显卡压力测试的时候密切关注一下核心和显存这两个地方的电压。

网友:
新手建议先容易后难 死机后,用软件测试显存通道,没问题的话,死机后看下主要位置电压是否正常
我猜你这个百分之七十是有颗显存报错

网友: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不说核心挂不挂,PCB板是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