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求 文件修复工具

楼主(2021-11-21):
硬盘能打开,其中一个文件夹 无法打开,显示 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 怎么修复?请大家帮忙指导。谢谢!!!
硬盘
文件

网友:
chkdsk试试?然后记住大小名称扩展名,到found.001一类的文件夹找出来,改下名

网友:
现在文件夹修复好了!!
现在想问一下 大家,正常的文件夹是什么原因 导致 文件或目录受损且无法读取的呢
有高手熟悉吗? 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直接用WINHEX打开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