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充电口问题

楼主(2021-11-21):
tpc充电口焊点全部断裂撕掉不好焊接,能直接用19V接到公共点使用吗?

网友A:
可以,根据电路设计,把19V直接接到Type-C升压后的点上

网友B:
不行的,充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充不了电

你是说对电池充不了电吗?还是无法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根据电路设计,把19V直接接到Type-C升压后的点上

谢谢,那也只有试试了。

网友C:
一般是不行的  至少要改一些线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不行的  至少要改一些线路的

没图纸,就是不敢弄,怕烧东西。

网友:
改过华为的可以用,!充电也正常。

网友:
有的机器可以 ,比如小米    有的不可以  比如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