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300-15ISK 14寸改15寸 小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1-11-21):
联想TianYi300-15ISK 14寸改15寸 小键盘不能用
14寸和15寸主板板号是一样的,区别就是键盘接口和电池接口不一样。键盘接口改上面,换15寸的键盘,右边数字小键盘不能用,键盘接口到EC也没有断线。两个键盘接口区别在25-30脚,27脚和29脚两个470的电阻我也加上了,28脚和30脚的两个电容也加上去了。也不行。求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刷EC ROM试试,也许不一样

网友B:
程序有可能要区分14和15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可能要区分14和15的呢

这个程序去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C ROM试试,也许不一样

没刷过。不会呢

网友:
                                这么复杂

网友:
这么复杂 为何要改,编程器都没有弄过,何必去改呢

网友:
估计要刷ec程序

网友C:
换个15寸键盘不就完了?为啥要拿14的改

网友:
钱钱到手就行了

网友D:
联想的不是刷程序解决的,都是电阻,,华硕的刷程序就可以

网友:
一般要改boardID

爱上女 + 1 + 1 嗯确实一针见血,14寸和15寸就是有区别,今天修到了,不看你的回复真还不好修

网友:
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15寸键盘不就完了?为啥要拿14的改

机器是15寸的,上家给换的14寸主板。键盘也是15寸的

网友:
问过卖EC程序的,说是板号一样就可以,如果换只能换个剪板的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是15寸的,是上家给换的14寸的主板。右边小键盘不能用,如果我也修不好,我是赚不到钱的

网友:
是啊,我也没改过,但是14寸和15寸主板板号是一样的,。就是键盘接口和电池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的不是刷程序解决的,都是电阻,,华硕的刷程序就可以

按照图纸上,补了两个电阻,不行

网友A: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大神一针见血,刚找了个NM-271的图纸看了 下,14寸和15寸boardID的设置确实不一样

网友E:
换EC试试,感觉EC概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EC试试,感觉EC概率大

刷好程序的,他们说只要板号一样程序就一样。买剪板的话也不一定能买到15寸的,因为板号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还是大神一针见血,刚找了个NM-271的图纸看了 下,14寸和15寸boardID的设置确 ...

我这个在图纸上怎么没有搜到boardID

网友:
Board ID / SKU ID Table for AD channel
Vcc     3.3V +/- 5%
100K +/- 5% Ra/Rc/Re
Board ID Rb / Rd / Rf   V     min
8.2K +/- 5%
0 V
0.216 V        0.250 V       0.289 V
0.436 V
0.712 V
0.503 V
0.819 V
0.538 V
0.875 V
AD_BID V     typ AD_BID V AD_BID max
18K +/- 5%
33K +/- 5%
56K +/- 5%
100K +/- 5%
200K +/- 5%
3.300 V
0 V 0 V
7 NC
1.036 V
1.453 V        1.650 V       1.759 V
1.935 V
2.500 V
2.200 V
3.300 V
2.341 V
1.185 V       1.264 V   是这个表吗?

网友F:
我有主板BIOS   ecBIOS      刷ec的工具  我没有 我上家公司有,或者你ec找人代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主板BIOS   ecBIOS      刷ec的工具  我没有 我上家公司有,或者你ec找人代刷

哦,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