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R9 370X 2G bios错误,找不到故障

楼主(2021-11-21):
一块讯景R9 370X 2G,黑屏,用集显进系统后,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感叹号。黑屏下检测显存,均正常。主板电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感觉是bios问题,直接取下使用编程器刷入bios,故障依旧,核心也干过了,问题还没找着,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叹号问题很大了 一般是总线问题 问号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叹号问题很大了 一般是总线问题 问号是驱动问题吧

可能是核心的问题,但是不敢确定

网友B:
BIOS backup, not download from internet.

网友:
查下显存默认频率多少,调高100到200再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backup, not download from internet.

备份过的,即使是用备份的也是这个现象。把bios芯片拆下不装,上机测试也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你这个情况,核心挂了

网友:
是不是核心和显存没有频率?我搞了两张,都是这样。只能尝试换核心了

网友:
换个晶振看看,还有1.06V感觉高了

网友:
用gpu-z识别下,看看能识别到什么

网友:
说实在的,核心挂了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修好就值300来块钱。没必要折腾

网友:
遇到过同样故障43 换板体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BIOS 的排阻坏了

网友:
bios应该还是不对

网友:
换核心吧,必好

网友:
你好,黑屏测试显存是什么回事呢?要卡过B2才行吗?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重置 核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