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Alienware Area-51M LA-G881P REV

楼主(2021-11-21):
解压后三个bin文件。

Dell Alienware Area-51M LA-G881P REV 1.0.rar

网友(2022-06-30):
不错,试试看,不知道是不是空白ME的

网友:
有主机号,刷了30秒左右亮机,功能正常,原主板BIOS损坏,没办法改ME来解决,只能将就用下

网友(2023-08-08):
解压后明显是编程器读的,不是原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