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有些EC到底带不带种序

楼主(2021-11-21):
在修一台华硕飞行堡垒FX86F 版号是FX505GD REV:2.0,死活不出RSMRST#这个信号   前面条件都满足  EC换三了,剪板的 、刷程序的、同样料板上的都不出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这个信号 ,看图纸此EC有脚位连接到桥旁边的BIOS芯片   到底此EC带不带程序 ?

网友:
相同的点位连接到BIOS 芯片不应该是读取BIOS芯片中的程序配置自身脚位吗

网友A:
华硕不带 别纠结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不带 别纠结ec了

那淘宝上的卖EC的就在坑人了

网友:
华硕这个机器带程序,我用空白的试过,不上电,确认过ec没得问题,就检查其他地方吧

网友:
                             坑爹的宝

网友:
这不带程序的8987通过bios来配置的 前提要bios程序是正常的

网友(2024-09-05):
有些EC是上电时候会检查自身代码,如果没有就会按指定地址读取BIOS芯片上的ec代码。这就是为什么有些ec明明带程序,却可以用全新的空ec直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