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苹果xs更换屏幕怎么选择

楼主(2021-11-22):
X鱼上的漏液屏幕是原装还是压后漏液的,高清屏幕和原装lcod屏幕,肉眼看着有什么区别?
大神能推荐下么?屏幕有一条亮线不知道能修么?
苹果

网友:
海鲜市场捡漏的概率比较小,还是直接去店里买二手的吧,估计修完没差几个钱

网友:
屏幕有线的应该没法修吧。X鱼里水深的很,遭骗了都找不到人投诉。还是多花点钱买个有质保的屏吧

网友:
海鲜市场都是大神

网友:
漏液的,有线的,都别碰了

网友:
漏液出线别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