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40手机老是重启怎么办?10个原因别忽视,对应方法全告诉你

楼主(2021-11-22):
红米K40手机老是重启怎么办?10个原因别忽视,对应方法全告诉你

  手机开机到显示桌面后就重启,怎么也开不开机,相信很多用户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无论是苹果手机、华为手机还是OV等都会出现。手机老是自动重启怎么办呢?如何解决呢?其实,只要弄清原因,用对方法就能轻松解决。

  手机自动重启的因素有很多,如果手机只是偶尔一次重启,不影响使用是没关系的,可以注意观察一下是否还重启、什么情况下重启。如果经常重启的话,就需要检测维修了!软件方面和主板硬件方面都会导致重启影响了手机的正常使用。可以本着从软到硬,从简到难的原则,逐一排除。下面以红米K40手机为例,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红米K40手机老是自动重启的处理方法:

一、软件方面

  手机中病毒、新安装的软件与系统不兼容有冲突、手机内存不足、垃圾文件太多、后台运行的APP程序太多、系统版本不稳定等都会导致手机自动重启。

1、手机中病毒

  也许你会说,都是什么年代了,手机还会中病毒!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你的手机突然出现的反复重启,有可能是手机中病毒了,这种情况多是由于用了公共的WiFi、部分社交软件,或者下载了一下非正规软件商城下载的APP软件、乱点了一些链接、浏览时点到了莫名其妙的小广告等,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手机就中病毒了。

  手机中病毒的主要表现:手机耗电非常快、使用中手机突然卡死然后重启、频繁弹出一些奇怪的广告、自动安装软件等,不仅导致你的信息泄露,还可能会造成财产损失。

  这时你可以通过手机安全卫士、手机管家等对手机进行扫描杀毒,也可以连接电脑,用电脑软件进行杀毒。

2、后台应用程序太多

  手机内存是固定的,装的软件APP越多,空间就越少,如果后台同时运行多个程序,有可能软件冲突运行不过来,也会导致手机自动重启。可以卸载一些不常用APP软件、相冲突的软件、及时关闭不用的APP程序,以免手机内部程序错乱、超负荷工作。

  尤其是在安装某个软件后导致的重启,可以将安装的软件卸载后,再重启手机。

3、系统问题

  说到系统问题,苹果iOS系统确实不错,用过苹果手机的老铁都知道,苹果使用很久都不会担心手机内存垃圾的问题,相反,安卓机使用越多久,内存垃圾占据的空间越多,导致手机越来越卡顿,当手机不负重荷时,也会导致手机卡顿、重启、死机等。可以用手机自带的手机管家等软件先清理一下垃圾文件,也可以将手机重要数据资料备份,进行双清,清除系统缓存和系统数据。

  系统不稳定也会导致出现手机自动重启的现象,可以将系统更新到最新版本。

4、如果以上方法还不能解决手机自动重启的现象的话,可以备份好重要数据资料后,恢复出厂设置、刷机看是否可以解决。

二、硬件方面

1、电源键

  电源键损坏开机卡住,或者手机壳压到电源键,也会导致手机重启,虽然几率不是很大,但需要排除一下。

2、电池问题

  手机电池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使用时间越久电池也不耐用,电池电量不足、电池老化、电池损坏(鼓包、漏液)、电池接触不良都会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当手机自动重启时,先检查一下电池电量,给手机充电后再重启手机,如果还不行的话,可以更换新电池。

3、手机温度过高

  手机的温度主要是CPU和电池,温度过高会导致手机自动关机重启或不开机。手机使用的东西太多CPU负载过重,尤其是边充电边玩大型游戏、使用了非原装的充电器/充电线,手机温度过高就会引起主板断电、CPU虚焊接触不良,建议平时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和充电习惯,最好使用原装的充电设备。

4、SIM卡错误是常见的硬件问题,更换一张好的手机SIM卡,看看是否有重启发生,如果还是重启,排除SIM卡的问题,若不重启,重新更换一张好的SIM卡即可。

5、电源问题

  小米手机用电源开机也会导致手机重启,可以更换电池,或插上充电线开机,观察手机是否还会重启。

6、手机主板

  手机主板电子元件出现问题,导致电源供应不上,也会导致手机自动关机重启。

  检查PHONE_ON_N 1.8V电压是否被拉低、测量I2C对地值和电压是否正常、测量CPU供电时钟是否正常、字库工作条件、测量主板供电线路及所连元件是否有短路、虚焊、掉件等情况。这种情况就需要专业的维修师傅进行检修了!

  尤其进过水的机器重点检查检查进水腐蚀区域。现在手机大都采用双层主板设计,摔过的机器虚焊、掉点的居多,需要直接检查。

红米K40点位图

  以上是红米手机开机到桌面后就重启的解决处理方法,如果你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解决。如果手机还在保修期内的话建议送小米售后检测维修,如果不在保了,又多了一项选择,可以到专业的第三方维修店,让维修师傅检测维修。

  以上方法适用于苹果、华为、小米、OPPO等大部分品牌的手机型号哟。

  如果你在使用中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到了知识。

网友:
学习到了,网络是额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