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560SE阻值正常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1-11-22):
得到一片影驰GTX560SE。打阻值,核心,显存,PEXVDD,阻值都正常。果断上机,显示器有动作,但显示黑屏。

怀疑显存坏,盲扫了一下,显存全错。

怀疑BIOS有问题,在DOS下用NVFLASH烧入正常的BIOS,故障依旧。

于是怀疑显存及核心问题。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干显存。果断加焊所有显存,完美亮机!

特此分享。

网友:
所有报错,加焊所有也能好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A:
视力,腰椎、颈椎。肥胖,一般都是这几个。而且烦闷苦恼、找维修思路或者高兴的时候喜欢抽支烟

chenyang31 -2 -2 抄袭帖!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个,怎么可能全部都有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力,腰椎、颈椎。肥胖,一般都是这几个。而且烦闷苦恼、找维修思路或者高兴的时候喜欢抽支烟

复制我说的话有意思吗?

网友:
核心问题吧

网友:
实习就这样,以后就没有以后了……我的是加焊核心好的

网友:
这样也能好,是不是软件问题报错啊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1050ti,测试也是全报错,显存全部重植也是一样

网友: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我说的话有意思吗?

没分  了   回复加点

网友(2021-12-22):
楼主用的哪款软件测试的显存?是MATS 的DOS版吗?

网友:
这种外接供电的卡,我们测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时候,需要把外接口和PCIE口供电这两处都接上么?

网友:
怎么加焊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