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维修

楼主(2021-11-22):
    这个是一台艺华机顶盒的电源,以前可以多次开机能启动,现在是无法开机。检查发现有310V的电源,次级5V  13V  18V都为0。测量次级没有短路的地方。根据电源板的原理,检查是电源初级C4漏电。由于电容小,直接用小刀挑了,开机发现电源还是没有。于是把电源初级翻了遍检查。无意发现,把C4边到光耦旁边的地弄断了,,,,无语啊。直接飞线。电源恢复正常。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地是不是跳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这地是不是跳线的?

白色的那个就是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