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Intel NUC7CJYB的主板BIOS文件

楼主(2021-11-22):
主板点不亮了,而且现在上电会自动开机,开机也点不亮,而原来BIOS并没有设置过自动开机。

网友A:
备份重新现做  nuc的bios也不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备份重新现做  nuc的bios也不麻烦

您的意思是用烧录器读取备份然后重新烧写一遍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用烧录器读取备份然后重新烧写一遍吗?

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感谢大佬指点 主板修好点亮了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佬指点 主板修好点亮了

你好  您是重新读取了BIOS  然后重新烧了一遍就可以开机了吗  我也是遇到跟您一样的问题  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