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得显存检测,如何看出坏得是哪个通道?

楼主(2021-11-22):
我对比过好得显卡,与坏得跑出来,也没发现区别。

我以前以为是这下面得数字,打个比方,正常得是0.有问题得是别得数字。

后来,我摘掉显存。发现,我看不出来。这些数字。

然后我又对比。
basic analysis这个栏目。猜测,是不是A0 A1通道出现得5得数字是报错得通道?
然后,根据屏幕花得位置,也能猜显存得位置吧?我没经验。不想乱猜。

stress memory  全部都是555.没法对比呀。猜不到哪个通道。

请问A卡得显存报错,哪里看呢?

网友A:
显示都坏了,也不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都坏了,也不换一个。

大哥,这个是显存得花屏。

网友:
应该是图中,我标注
“我以前以为是这下面得数字,打个比方,正常得是0.有问题得是别得数字。”
对应得数字是0-7
不是0得是错误得。可是我根据0-7来判断。假设起始位置是0,找不到规律。
我晕了。我过去曾一个个得拆显存,来找报错得规律。但是没发现。

网友:
显存花屏。

网友:
不懂帮顶           祝解决

网友:
太难判断了,一般解决不了

网友:
保存测试报告出来看的阿,你这个看赛马

网友: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网友:
跑玩之后不能用集显看结果吗?

网友:
显存不可能一下子全坏了,和我修的一张588卡一样的所有通道都是5。我出现的问题是显存供电只有0.76v,正常是1.5v,我估计是供电不足导致的工作异常,还有一种情况是全部报错的就是短路大电流从显存烧进核心,一锅端那种,你还能跑显存测试基本排除短路情况,还是查查供电看看是不是和我的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