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换电池后出现重启,五种方法轻松更换加密电池,简单好用

楼主(2021-11-22):
  手机使用时间长了,电池总会出现耗电快不耐用的情况,自己买个电池换上吧,没想到还出了问题!华为手机换电池后出现重启现象,手机开机十秒出现Logo以后就会自动关机重启,难道是我换电池碰到主板了?殊不知真正的原因是这!

  华为手机厂商把Mate20 Pro、P30Pro之后发布的高端机型的电池采用了加密设计,植入了加密锁。就是说电池有一个编码加密锁,这样可以识别是否是正厂的出品元件。

  在更换电池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电池有加密芯片,必须与手机对应,如果更换了普通电池或没有解密的电池是无法正常使用,会出现手机重启,手机无法开机等故障。所以华为手机加密电池怎么换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具体的解决方法。

  第一种方法:一劳永逸,就是直接将旧电池的保护板拆下来,接新的电芯。也就是说把原装电池上的电池小板排线取下,将新的电池电芯与电池排线小板焊接在一起。

  具体操作步骤:电烙铁拆下旧电池排线小板和新电池排线小板,旧电池排线小板上锡,将小板焊接到新电池上,电池即可正常使用。

  第二种方法:写入电池序列号。只要把新电池的序列号重新写入手机的主板里面去,故障就能排除。

  具体操作步骤:把电池扣到主板上,拆下摄像头,用镊子把图中这个点接地短接,不放手然后插线连上电脑,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找到huawei USB COM1.0这个端口,打开软件选择端口,选择CPU的型号,点写入底层资料。

  底层资料写完之后,再选择端口,把电池系列号输入进去点写入,然后再重新安装一下电池,即可正常使用。

  第三种方法:直接购买解密无锁的电池,这样更换了新电池之后就不会发生重启或者不开机的现象了。

  第四种方法:插充电器不断电更换电池,但注意如果原装电池一旦丢失,下次再更换电池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具体操作步骤:插上充电器,用旧电池将手机开机,一定是开机状态下将旧电池排线抠下把新电池排线扣上,再将充电器拔掉,手机就能正常使用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更换电池时,要插着充电器,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一定不要断开充电器,让手机保持开机状态。

  第五种方法:去售后直接更换电池,但是价格方面肯定会比第三方要高一些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华为手机换电池后出现重启的解决方法,你学会了吗?以后换电池就不用担心出故障了!

  如果你也遇到了手机问题,可以给我留言,会为您一一解决的哟!

网友:
手机才是好东西

网友:
去售后直接更换电池,但是价格方面肯定会比第三方要高一些的。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01-12):
售后电池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