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得显存检测,如何看出坏得是哪个通道?这个是好卡得检测图

楼主(2021-11-22):
这个是好卡得。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是坏得。
晕。
好得看不出来。
坏得也看不出来。

网友:
这是之前的测试记录吧。你把记录删了,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A:
①最新的测试结果会出现在文档最下方。
②像这种全部报错的,错误不全是5的,可以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①最新的测试结果会出现在文档最下方。
②像这种全部报错的,错误不全是5的,可以刷下BIOS

①最新的测试结果会出现在文档最下方。
这个我能看得到。

②像这种全部报错的,错误不全是5的,可以刷下BIOS

第二句,我找不出,不认识,哪里是报错。不知道5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①最新的测试结果会出现在文档最下方。
②像这种全部报错的,错误不全是5的,可以刷下BIOS

A卡的显存排列,是不是和N卡起始位置是相反?
如,N卡是A1 A0.
A卡是A0 A1.

网友:
同样求显存顺序

网友:
高手解决

网友:
我这个a卡测不了是什么情况啊,论坛下的和闲鱼买的都不行

网友:
在 h81m-k 上试试看是否有效

网友C:
这个测试的记录怎么删除啊  太多了 没翻到最后都要翻我半天

网友:
这是偷用别人家的显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卡的显存排列,是不是和N卡起始位置是相反?
如,N卡是A1 A0.
A卡是A0 A1.

是的,两者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测试的记录怎么删除啊  太多了 没翻到最后都要翻我半天

rm memfa.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