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90s电池不能开机,插充电器能开机,求维修思路,附电路图

楼主(2021-11-22):
自用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坏了,表现是插上充电器后能开机,开机后系统也可以看到电池电量,看起来充电也正常,电量也在增长。就算充电到90%,如果拔掉充电器,立刻关机。应该是电源控制相关的部分有问题,而且这部分看起来还挺复杂的,请各位大佬给个维修思路。

附件是T490S的电路图,xx花了5块钱上买的

网友:
更换电池再试

网友:
没有同款电池。量了电池电压,12v左右,按开机键电压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看电路图测量充电芯片的电池插入引脚是多少V

网友A:
充电芯片要看具体工作流程说明书 电路图里面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要看具体工作流程说明书 电路图里面没有的

充电没有问题,关机充了一个多小时,电池电压从12V变成12.5V。

网友:
电池微码刷一下试试

网友:
换电池没

网友:
论坛有这个图纸,还有点位图

网友:
1m那个rom刷一下

网友:
电脑已经修复,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

电池输出连接到一个P管PQ0101(电路图101页)P管输入为12V输出为0,说明没有导通。
控制PQ0101的PQ0102已经导通,说明问题出现在PR0106上面,应该是这个电阻开路了。

拆下PR0106测量,确实已经开路,电阻无穷大。这个电阻是0201封装,非常小。

手头没有0201电阻,也没有150K电阻,刚好电阻两端都有测试点,空间也足够,顺手干一个大封装的51K上去。

换好插上电池,可以正常开机!维修结束。

之前电池之所以能够正常充电,是因为充电时候,电流是通过PQ0101内部二极管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