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问一下大佬们显存附近

楼主(2021-11-22):
【小白求助】问一下大佬们 显存附近烧了 核心一般会被带走吗

网友A:
烧上管就会,烧下管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上管就会,烧下管不一定

大佬你看第一张图大概能修吗  核心坏了就算了

网友:
如果显存供电短路的话,极有可能核心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