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g315Q Q320 PLUS颜色反相

楼主(2021-11-22):
显示器,屏幕损坏,更换屏幕后 出现颜色不正常,期待各位大师给个建议。是哪里问题呢?期待师傅们给指点迷津!拜托!!!

网友:
屏线或固件异常,还有确定你换的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新换的屏不一定能代换,,,

网友A:
你可以再换一个型号的屏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再换一个型号的屏来试试

就是同型号的屏幕

网友:
菜单里能不能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