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
什么原因会造成文件夹 受损且无法读取

楼主(2021-11-22):
请问大侠们,一个正常的文件夹 什么情况会导致 文件或目录受损且无法读取 ?一堆文件夹都没事,正常,突然就有一个文件夹 显示这个错误提示,谁明白 请给个解释,谢谢
文件

网友:
有坏道或坏块呀 把文件损坏了

网友:
MFT出现问题

网友:
大多有坏块,可以用命令修复,有重要文件先镜像
chkdsk h:/f H为某一盘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