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81501-AB不充电

楼主(2021-11-22):
小米板号R15R-6050A2994401-MB-A01 (A1)原来电池一点电都没有,客户开机打开软件速度很慢。换了电池速度上去了。可是电池不充电都是保持不动。单用电池开机也可以开机。换了两个电池了。马云给的电池。充电IC是24780S 换了两个IC了,查供电条件对比充电IC的图纸都正常。就是电池有7.6V 接外接电源充电口也是7.6V。要8V以上才可以充的上的。,这个主板有两个充电电感,左右两边都有一个IC,( 另一个IC 是3426,没有图纸个人认为这个IC是放电的IC,) 两个电感是到电池的+V    IC 24780S的供电我也找了图纸对比其他楼主的数值,都相同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电池的充电没有。换回他原来的电池是没有电的,机器比较新也是难修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这个就 要需 要仔细的 维修了

网友A:
会不会是要上原装电池?

网友:
学习修手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要上原装电池?

有这个怀疑,不过代用的应该也可以用啊。

网友:
我在鑫制造里看到有图纸

网友B:
原来的电池可以显示冲电不?能显示冲电中,那就换原装电池,没有显示,跟电池没有关系!

网友C:
换个接口试试typec接口容易坏

网友:
大佬,关机后不自己断电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接口试试typec接口容易坏

单单用外接电源是可以开机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电池可以显示冲电不?能显示冲电中,那就换原装电池,没有显示,跟电池没有关系!

有在充电中提示的。只能买个原装回来试试了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有的哦

网友:
这和原装电池关系大点把

网友:
接口i吧、、、、、、、、、、、、、、、、

网友:
   这种机器 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这个要查条件了   不太好修

网友:
估计还是电池问题吧,先换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