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华硕A541U 板号X541uvk rev2.0 屏蔽板截内存BIOS

楼主(2021-11-22):
原机故障为 通电电流0.59不跑,觉得应该是内存不过,于是去某淘找大神改BIOS把集成内存屏蔽掉,开机秒亮!分享备份BIOS和屏蔽内存BIOS

X541uvk rev2.0屏蔽内存.7z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瞎搞就好 有时候就是这样,瞎搞就好

网友(2023-02-14):
刷上OK了,跑码0.5左右,刷完加内存

网友(2023-06-21):
风扇狂转

网友(2023-07-27):
这个电脑正常使用突然黑屏,经过刷此屏蔽板载内存BIOS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2023-12-30):
bios很好用,我这个是有时候灰屏有时候开一下正常进系统又不行,进bios经常自动重启,有一次还花屏了,看到这种华硕的烂本心里已经猜出七八分了,一刷就好

网友:
刷了有用

网友(2024-10-09):
刚好需要 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