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380HMUAJAATBG怎么工作

楼主(2021-11-22):
surface Pro4待机应该这个地方有5V输出,现在没有,开机也开不了,这个电路看不懂,IN也就是6脚有5V,但是其他脚都没有电压,R6423电阻有3V,这个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这个得怎么开启?第四脚和第1是连起来的,电压应该同等,第三脚的5V,好像是发出的,第六脚电压应该是输入,这个正常的。

网友A:
有两个管子控制 1和4是不能联通的  而且这种电路图看得有点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管子控制 1和4是不能联通的  而且这种电路图看得有点懵

那就可能EC问题了,EC会发出第四脚的开启信号,这个电路才会导通,但是EC那边,待机不发出SL1_5V_PWR_EN,头发,正常待机就该发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管子控制 1和4是不能联通的  而且这种电路图看得有点懵

EC那感觉都没问题,复位什么信号的也都有,EC芯片也换了,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管子控制 1和4是不能联通的  而且这种电路图看得有点懵

错了,查了下,这个SL1_5V_PWR_EN,也就是第四脚的开启信号,是Mcu发出的,这个芯片不发出信号

网友A:
先检查条件是否满足 再决定是不是更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条件是否满足 再决定是不是更换芯片

这个MCU一般需要啥条件,这个搜不到教程,只能测,到有3V供电

网友A:
找芯片的引脚定义 看他是怎么运行的 不同芯片厂家不一样 没有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芯片的引脚定义 看他是怎么运行的 不同芯片厂家不一样 没有固定的

谢谢,我先把这个芯片换了吧,感觉这个有问题,正常的板子测1和6,应该导通,这个测不导通,有阻值16K

网友C:
4脚没有电压是不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先把这个芯片换了吧,感觉这个有问题,正常的板子测1和6,应该导通,这个测不导通,有阻值16K

1和6不是直接相通的,如果直接相通,,那这芯片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和6不是直接相通的,如果直接相通,,那这芯片就没有意义了

另外一个板子测1和6,是导通的,等于短路状态,那个待机,就有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没有电压是不对的

谢谢指导,4脚是MCU发出的,不知道为啥不发出这个信号了

网友:
这个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