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NM-C371 不触发 接电没反应 不开机

楼主(2021-11-22):
   联想y7000 NM-C371 不触发 接电没反应 不开机,测主板3.3 v 5v 没有,主板测试没有短路, 3 5v 芯片开启信号是从ec 芯片发出来的。ec是IT8226E-192,这款芯片是带程序的。这个比较贵70一个,买了2个剪板芯片 收到后装了一个,测了下ec 旁边电容 竟然是短路的  拆下芯片测试正常 看了芯片是坏的,又换第二个 测试 电容不短路 幸亏买了2个。通电测试 自动上电开机,第一次是自动开机的。装好测试ok

网友:
剪板的芯片并不一定就是好的!现在售芯片的都发大达了!

网友:
剪板的一样芯片,程序就是一样的?还是得同板型的?

网友:
剪板的一样芯片,程序就是一样的

网友:
剪版的    其实也就是说成功率要高些 不是说百分百   其实剪版能达到七八成的成功率就算不错了!!!!

网友:
版号一样 程序 就是一样的

网友(2021-12-24):
料板王 发了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装上去就短路的

网友:
剪板的还更贵..

网友:
还是买新的写好程序的靠谱

网友:
这款新的写程序 的买不到

网友:
我买过几个南桥芯片好几个都是坏的,关键还不保上机

网友:
没办法 这种只能认倒霉了,我换南桥都是加3倍价格给客户报,嫌贵就不修,便宜的话风险太高不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