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牌470 被别人改成三星颗粒8G ,代码43这个要刷什么bios

楼主(2021-11-22):
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代码43,显存扫不出问题

网友:
需要自己合成

网友:
215-0876406   216-0886144 是什么型号?

网友:
没修过显卡,复杂约。。。。。。。。。。

网友A:
有人发过通用bios,自己找找刷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发过通用bios,自己找找刷着试试

刷了个通用bios,用pciex16代码43,pciex1驱动正常可以挖矿,好好奇怪

网友:
这种改过的卡OS里挖矿用的,没法用win10

网友:
私聊我,我帮你

网友:
我也有一块4g的  BIOS刷了个遍都没好  后来  必尔达换海力士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原BIOS,刷回来gpu-z图发来看看

网友:
VGA BIOS网站,下载同型号的试试,注意看内存容量以及接口参数

网友:
签名 签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