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电脑分析

楼主(2021-11-22):
适配器3条引脚并联在一起产生VSYSTEM供电 VSYSTEM通过两个电阻分压
产生电压接入到PQ4A三极管的引脚2 适配器1条引脚接入到PQ4A的引脚1  同时接入ADP_ID高电平(监测已经连接适配器) 连接到EC
PQ4A的引脚2电压大于引脚1电压 使能导通 产生+3VALW  给EC供电

网友A:
电池引脚1和2并联通过保险丝产生BATT+ 引脚5通过100K电阻产生+3VALW
引脚3和4 通过SMB串行总线连接到充电芯片和EC 引脚5发送EC 监测电池的温度
顺序 先产生3VALW 给EC供电唤醒EC 然后SMB总线发送电池资料 电池温度值给EC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产生3VALW 是不是电池在接入适配器时候也要耗电?

网友:
这个是HP的隔离?LZ要表达个什么意思

网友:
看了一下 也不知道要表达啥

网友:
迅维培训,了解一下?

网友:
有那么一丢丢问题

网友:
楼主哪里学来的去基地学习下吧  +3valw是待机芯片提供的

网友:
你这个时序完全都不对…    只是你想象的…

网友:
如果不是电源产生的 为什么适配器和电池都要连接3VALW?

网友B: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隔离电路和3VALW电压没半点关系,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适配器产生一次 公共点出去再次产生一次 第二次需要EC去开启的 没出去公共点之前EC没有供电 有可能这个主板有点特别 需要充电芯片来驱动MOS管导通 其他的都是不需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想法是错的,隔离电路和3VALW电压没半点关系,可以这么理解

话不能说这么死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 但我遇到过戴尔八代的板子 3v后级短路导致公共点和隔离管控制机级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产生一次 公共点出去再次产生一次 第二次需要EC去开启的 没出去公共点之前EC没有供电 有可能这个主板 ...

仔细看看EC的供电是什么

网友:
这个,我看不懂

网友:
3v待机电压可不是这么来的,一部分板子是3.5v芯片线性供电,另一部分板子是3v开启后。

网友:
3V待机名字有很多吧

网友:
EC是公共点之后产生的供电 开头适配器和电池产生3VALW是干嘛的?

网友:
楼主的逻辑666,你的意思是适配器中间针提供待机3V,让我见识了什么是张冠李戴。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话不能说这么死 理论上确实是这样 但我遇到过戴尔八代的板子 3v后级短路导致公共点和隔离管控制机级电压跳变

你就是现代的牛顿,666,智商真高

网友D:
我可以告诉你,先有公共点19,然后才有3/5V,+3VALW是上拉供电,由3v转换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可以告诉你,先有公共点19,然后才有3/5V,+3VALW是上拉供电,由3v转换过来的

而上拉电压只是为了把某一个信号变为高,不解地也不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引脚1和2并联通过保险丝产生BATT+ 引脚5通过100K电阻产生+3VALW
引脚3和4 通过SMB串行总线连接到充 ...

通过100K产生3V  这么多人说你错了 你不明白为什么吗  3v不是这里产生的  3V在这里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上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