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磐正IH81MC-Q3

楼主(2021-11-22):
收到主板不触发,检查触发条件均正常。

查看io资料,检查io线路,发现53脚AVCC3无电压

发财电容,拔掉SC3。触发亮机

虽然修好了,但是不懂这个AVCC3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大佬给讲讲。其实我是试试修的这个线路,结果可以了。有没有大佬给上上课谢谢啦

网友A:
PS ON  把5伏电压拉低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S ON  把5伏电压拉低开机。

这个我知道的,拉低绿线,只是这个AVCC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2-01-28):
AVCC3是IO在一个供电,它有个上拉,你的截图不完整。
这个供电部分IO有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的,拉低绿线,只是这个AVCC3是什么意思呢

AVCC3是IO在一个供电,它有个上拉,你的截图不完整。
这个供电部分IO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