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修复WIN状态下补丁导致系统共享故障

楼主(2021-11-23):
众所周知,WIN10最近太作妖导致各种因为系统补丁BUG导致系统共享故障,各位可以自行下载附件,在主电脑上运行一下,然后重启电脑即可解决故障~

网友A:
运行之后,永久解决吗?

网友:
感谢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之后,永久解决吗?

个人测试是的,尤其用于5033(好像是这个名字吧)补丁提示卸载失败的时候,它就成了救命稻草效果特别好~另外运行完记得重启电脑生效,如果不灵就断网运行——重启,然后在开启网络

网友:
感谢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问题,不知道你这个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