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D PLUS USB接口不能用,已解决

楼主(2021-11-23):
故障:所有USB接口均不能使用
解决过程:测供电正常  测数据脚正常  测偏置电阻正常 测PCH条件除USB时钟没有找到测试点外均正常。BIOS也还原出厂默认,都没有好。最后重刷BIOS解决!!

网友A:
有没有可能BIOS没篡改了呢,怎么不先进BIOS看看?刷过的BIOS都是厂家预设值,USB肯定可以用。

网友:
应该还要返修,bios引起的非常少

网友B:
如果被篡改应该放电会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BIOS没篡改了呢,怎么不先进BIOS看看?刷过的BIOS都是厂家预设值,USB肯定可以用。

设置看过的,也恢复过出厂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被篡改应该放电会正常

扣过BIOS,放了电的

网友:
每天偷学一点

网友:
刷bios还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usb接口不能用,跟bios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看过的,也恢复过出厂设置

思路是对的

网友:
测下接口5V供电有没有,防静电芯片坏没坏。

网友:
碰到过CPU针脚烧坏导致USB无法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