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0bios信息不保存

楼主(2021-11-23):
一大早有个客户拿了一台联想s410电脑来了,说此电脑外接电池坏了,一直插着充电器用,最近出现开机不进系统(其实就是主板bios的Legacy不保存),出差的时候在外地找了个修电脑的,修好之后就用了一次,就不行了。和客户沟通之后留下了。拆机一看之前的小电池被换成了2032规格的大电池,顿时心情晴朗起来,捡钱的活来了。附上照片,各位道友一看就懂。

网友A:
不应该啊,是不是漏电了,不然会那么快就没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两个型号电池可以通用,正负极正确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是不是漏电了,不然会那么快就没了

这款机器是塑料壳子,但d壳上面喷的导电金属膜。造成3v电池正极和d壳有轻微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