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3.0接口用不了,驱动也打了不行,论坛里哪位能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楼主(2021-11-23):
电脑型号是华硕 FH5900V,这台电脑的两个3.0USB不能用了,另一个2.0的可以正常使用,重装了一个win10系统,驱动也装好了,还是不能用,两个3.0的USB插上集线器可以识别到,集线器上再插鼠标U盘电脑都不识别    一个3.0USB插上鼠标显示“未知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另一个识别不到鼠标,测了USB接口的阻值都正常,供电也有,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修,搞不清楚是不是南桥坏了,论坛上也没有相关案例,请大家帮帮忙,提供一下维修思路,谢谢了。

网友:
有人回帖吗

网友:
刷BIOS不然就你南桥坏了

网友:
等下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接口到PCH之间电路有问题 防静电二极管坏了

网友:
谢谢回复,等下查查看

网友:
问题找到了

网友:
啥问题,二极管坏了?

网友:
确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坏了2.0可以用,有点悬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桥坏了,如果是单CPU芯片的主板,一般都是CPU挂了。遇见过AMD集成U主板,被雷击了,CPU核显坏,USB3.0坏。只要不打显卡驱动就没事,显示效果差点,一装显卡驱动就直接黑屏。。。

网友:
单CPU 是CPU和PCH集成在一起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