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不触发开机。

楼主(2021-11-23):
华硕H61M-E开机不触发,测量绿线,电压被拉低至0.8V。而且跳变。开机脚电压也无3.3V,跳变。经测量,发现上面小电容阻值无穷大。
于是直接砍掉它。开机秒杀。。查了论坛很多说是IO芯片有内短。看来我运气不错。

网友:
电容无穷大应该是短路吧

网友:
无穷大是开路?

网友: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网友:
“”小电容阻值无穷大"?有点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运气好,小电容无穷大正常,有阻值则说明小电容有点问题可能不良。

网友:
我也有一张,一直没有搞明白问题所在。

网友:
维修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不错,直接了当

网友:
啥作用也没说,为啥砍掉

网友:
666,学习了,以后很有用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是什么信号?怎么查到这里?

网友:
无穷大是不是正常啊?拆下来测了没

网友:
学习了,楼主是维修届的扛把子

网友:
运气杠杠的

网友A:
电容阻值不就是无穷大吗

网友(2022-01-05):
引用 网友A:
电容阻值不就是无穷大吗

两端对地。。两端对地。。

网友:
后续一了,用了一段时间,又是经常开不了机。电压都有,查不出原因,PU17也拆过,不行。于是刷BIOS,备份后刷了R2.01的不行,后来官网下了几个也不行。要命的是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也不行啊。扔在那里好几天。逛论坛找到一个同版本rev2.05的BIOS。于是下载刷了进去,开机还是不亮。于是丢在那里,等到今天早上一来,说跑跑开机电压,居然亮机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