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进水求助

楼主(2021-11-23):
一台小米笔记本,板号R15R-6050A2994401-MB-A01,主板背面进水,求助大哥们帮忙测一下图中3个电阻的阻值和电池隔离管是P沟道还是N沟道的,拜托各位了

网友:
本人小白,麻烦请教一下啥是P沟道还是N沟道啊?

网友(点评):
简单了解百度就可以 ,深入了解可以买本基础书看看。进阶维修应用等可以报名培训。

网友A:
隔离管是N沟道,电阻在背面不方便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是N沟道,电阻在背面不方便测

十分感谢,前两天换了P的,充电芯片的上管就会不正常,就直接换了N的,现在能开机充电了,就是充电的时候电感,上管和电池隔离管会发烫,一发烫就会烧电池隔离管,不过好在换个下管装在电池隔离管上就没再烧了,就不知道能用多久了,这机器修的真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