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K和ASUS H110M-F通用BIOS

楼主(2021-11-23):
ASUS H110M-K  BIOS芯片25Q128FV,    ASUS H110M-F  BIOS芯片25Q64FV,今天闲来无事就把H110M-F  8M的BIOS刷进H110M-K  16M的BIOS里面,没想到测试一切正常,各位大神指点一下为什么8M刷进25Q128FV里面一切正常,难道进制一样,没懂。。。。。。。。。。。。。。。。。。。

网友:
ASUS H110M-F BIOS

ASUS H110M-F亲测支持9代9100.rar

网友:
ASUS H110M-K  BIOS

asus h110m-k DDR4 可以上6 7代CPU.rar

网友:
就是上面的两个BIOS,通用而且都支持9100

网友:
你若不信可以试试,8M刷进25Q128FV,决对好用,亲测,用的主板是ASUS H110M-K  REV1.02,都是因为闲的。。。。。

网友:
根据以上定论,以后若找不到16M BIOS就可以用8M BIOS试试,说不定有意外惊喜哦。。。。。

网友:
16M芯片可以完整装得下8M文件不是正常吗? 反过来,8M芯片刷16M文件恐怕就不能正常了。

不同型号的主板混刷也常有。有时那些没怎么听说过的牌子,BIOS文件很难找到,就会尝试刷常见品牌的BIOS,也会机会正常使用

网友:
BIOS这个东西很难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