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S无acok输出

楼主(2021-11-23):
一块华硕x505bp不充电,电池换过新的了,单适配器不触发。装上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但就是不充电。采用bq24780s的有些机型是要装上电池才过保护隔离的我也碰到过论坛有人碰到过。     这板 单适配器公共点有19v但无待机也不触发发现ec的AC_IN_OC#为高,是由bq24780s的第5脚acok输出后控制的 acok竟然无电压   测得24780s 28脚vcc19v,123脚19v,4脚acdrv 24v 6脚acdet 2.6v 。7,8,9脚0v 。11,12脚sda,slc:3.3v---ec,电池相关。   19,20脚srn,srp接电池有11.5v,24脚REGN 6v bst也是6v, 第五脚acok对地阻值正常五百多,就是无电压 。保隔两个管换过,充电上下管换过,充电芯片换过。我搞不懂哪里引起acok无电压输出了。

网友A:
适配器内部产生的3V有吗?如果没有 就需要电池产生的3V给EC供电 ACDRV电压要25V以上才能启动MOS管

网友:
25脚电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内部产生的3V有吗?如果没有 就需要电池产生的3V给EC供电 ACDRV电压要25V以上才能启动MOS管

acdrv 24.6v算是正常的吧。

网友B:
25脚bst 是5.85v  。单适配器一接电电流表是有0.012a然后一秒就变成0.00了。

网友:
pullup resistor when a valid adapter is present (ACDET above 2.4 V, VCC above UVLO but below ACOV andVCC above BAT). If any of the above conditions is not valid, ACOK is pulled LOW by internal MOSFET. Connect
a 10-kΩ pullup resistor from ACOK to the pullup supply rail.

网友:
4脚 25V    开启公共点 供电

网友:
有芯片的话就换了再说

网友:
先换再测

网友:
ACOK是开漏输出需要外部上拉才会有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脚bst 是5.85v  。单适配器一接电电流表是有0.012a然后一秒就变成0.00了。

25脚是自举升压脚,电压在25V左右。

网友:
你查查上拉电压来源啊!

网友C:
PR318上拉是否正常,断开PR319判断下是哪一边的问题

网友:
找点位图修吧,ACOK开漏输出,由外部REGN上拉控制复合管转换为低电平AC_IN_OC#。相关元件查换一下。

网友:
bq24780s,我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的,也是不充电,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也许每个机型设计的不一样,但是根据我的经验,电池参与过隔离电路的是很少的除了极个别的联想游戏本,你可以按照单用适配器不开机的思路修!

网友:
就怕修充电电路。条件太多,菜鸟噩梦

网友D:
28脚供电/-24脚内部得到供电产生线性/-6脚检测适配器(高)/-3脚通过第一个隔离管得到(19V、一般是第一个管通过体内二极管开漏18.6-7V的样子)成为ACDRV(看不到第几脚)驱动脚来源/-紧接着ACDRV驱动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在之前第一个隔离管一般是通过三极管电阻组合拉低导通)/-最后芯片开漏输出ACOK(电源好(同楼上说的、经过三极管转换成ACIN#给EC)/告诉EC已经插好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28脚供电/-24脚内部得到供电产生线性/-6脚检测适配器(高)/-3脚通过第一个隔离管得到(19V、一般是第一个管通过体内二极管开漏18.6-7V的样子)成为ACDRV(看不到第几脚)驱动脚来源/-紧接着ACDRV驱动隔离管导通产生公共点(在之前第一个隔离管一般是通过三极管电阻组合拉低导通)/-最后芯片开漏输出ACOK(电源好(同楼上说的、经过三极管转换成ACIN#给EC)/告诉EC已经插好充电器

关于顺序:VCC- REGN(6V)- ACDET- SMSRC- ACDRV- ACOK

网友A:
请问 MOS管二极管是反向的 第一个管子如何过去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关于顺序:VCC- REGN(6V)- ACDET- SMSRC- ACDRV- ACOK

可以回复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回复一下吗 谢谢

你要问什么?

网友A:
SMSRC和ACDRV产生的条件

网友:
你说这个是吧,第一个管子接了个电容(根据特性),导通过去19V给ACDRV- ACDRV通过内部产生REGN电压叠加到24V左右输出,G》S导通产生第一个点的电压(此时不叫公共点),再利用小场馆(看不清)理论是G〉S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MOS管二极管是反向的 第一个管子如何过去19V

你说这个?

网友:
ACDET 大于2.4的 产生线性稳压

网友:
24.6v不对啊,电压不够,再换个充电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SRC和ACDRV产生的条件

我前面不是说了么,仔细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R318上拉是否正常,断开PR319判断下是哪一边的问题

华硕的没有图纸,我是找了其它有bq2480的截图发来的的,而且pr318是打@号是没装的  ,实板也没有上拉电阻,是内上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8脚供电/-24脚内部得到供电产生线性/-6脚检测适配器(高)/-3脚通过第一个隔离管得到(19V、一般是第一个 ...

vcc19v,regn-6v,acdet-2.6v  cmsrc-19v,acdrv-24.5v-acok-0v就最后一步不出来,出来经一个0欧电阻(断开芯片这端也是0v)到三极管控制ac_in#到ec的

网友A:
acdrv 19+稳压器产生6V 一共25V 上面前辈提到 两个MOS管要导通 不导通好像ACOK会拉低

网友:
是不是上拉坏了,芯片本身不输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drv 19+稳压器产生6V 一共25V 上面前辈提到 两个MOS管要导通 不导通好像ACOK会拉低

前面两个管g极都是24.5v了,导通了

网友:
24.5V 导通了 公共点有19V电压吗? 只是ACOK为0V吗?

网友:
这种问题碰到多为保护隔离管烧坏

网友:
把EC跟充电芯片之间的通信切断  或者刷了EC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没有图纸,我是找了其它有bq2480的截图发来的的,而且pr318是打@号是没装的  ,实板也没有上拉电阻 ...

ACOK必须有上拉电阻的,如果PR318没装,那跟着点位图查吧!肯定是其它地主有上拉电阻,或其它电源芯片的POWEROK有上拉电阻代替了!

网友:
这个好像和第一个还是第二个隔离管问题多一点

网友(2023-11-27):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就是n沟道(D极再前面内部反相截止,内部不会漏过来电)怎么能通到充电3脚做驱动来源?

全面看保护隔离          28pin芯片供电来自vsystem  pd102 还要继续解释  就啰嗦啦

网友(2024-02-02):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所有条件都正常,ACOK还是输出低,有大佬解决了吗

网友:
我得情况和楼主一样,有人解决了吗,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