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770的主板,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闪,不跑码

楼主(2021-11-23):
昂达A770N,此板找遍全网,没有电路图。手里有一个盈通的770板子,元件编号和此板几乎一样——盈通的也找不到电路图。很呵呵啊。

这种板子现在买二手的也就几块钱一块,为什么我还要修呢?因为我在学习,而且是有诚意的在学习,所以我想一边学一边研究它。此板我已经修了至少半年多了!现在想想,还是有些缺电或者短路的板子好修啊。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各位大神,谢谢您的各种指点。谢谢!
说一下症状吧,表现就是诊断卡复位灯一直闪,不跑码。此板莫名其妙的就坏了,不是雷击也不是什么过热。刷过BIOS,刷过十多个了。而且现在刷进去的就是之前正常用时候的数据。换过别的CPU。

接着说数据表现:
各处电压都有,内存1.9,VDDA2.5,CPU1.1,然后因为没有电路图嘛,在俩桥附近量1117和MOS管处,1.25和3.3和5和1.2什么的,都有。简单来说就是,整版MOS管和1117处,都有电,当然,电压也不是很离谱。很有规律。1.2/3.3这样的规律。CUP和俩桥都有正常温度。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复位针电压1.7左右,正常不是3.3么。此板上电不触发时候0.几伏,触发后只有1.7左右。诊断卡上的待机3.3灯是一直亮的。
(我对比测了一下正常的映泰770的板,复位针待机和开机后都是3.3.然后开机后的一秒里量复位针这里它有一个明显的下跌又返回3.3的动作。
然后复位灯闪的时候,长碰关机可以关机。
复位闪的时候,PCIA15和PCIEA11是3.3的跳,然后PCIB16,1.6V。PCIEA13,14是0.4V

如果PCI复位是IO发出来的,PCIE复位是桥发的,现在应该证明IO和桥没事吧。

我现在就是怀疑复位针这里电压偏低,这种低电压被桥检测到并识别为有人在按复位键,所以它一直复位,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问题是,770芯片组的复位针这里的电路图究竟是怎样的呢?找了技嘉,某星,映泰的电路图来看,也看不出什么所以来。毕竟PDF里的图还是比较乱,大家也都明白。跑线跑了几天了,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跑出一个三极管,集电极是复位针,发射极通过一个10K接到3.3了,这个3.3待机时候没有,得开机之后才有。
然后基极通过一个10K连到的3.3是待机就有的3.3。
这俩电阻拆过正常。这个三极管也拆过,拆下之后上电,故障表现不变,复位灯还是一直闪。怀疑这个三极管坏,后来发觉这不是一个普通三极管,好像是带阻的还是什么双三极管串联什么的,反正量的时候和普通三极管不一样。但是拆下后和板子上其他相同丝印的三极管对比,又觉得正常。

各位大神前辈老师们能不能给指点一份770板子复位针这里的相对比较通俗清新的电路图啊?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通过上拉和三极管控制的,控制的什么地方,是IO还是桥里。

网友A:
还是桥有问题,瞬间电压用示波好测,万用表只是测平均值,瞬间有时捕捉的慢

网友B:
只能找有类似的型号图纸  感觉还要找有图纸有点位的主板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桥有问题,瞬间电压用示波好测,万用表只是测平均值,瞬间有时捕捉的慢

瞬间电压的话,现在也就是复位电压吧,PCI这复位3.3用指针表量也是来回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找有类似的型号图纸  感觉还要找有图纸有点位的主板来学习

没办法,现在迅维这似乎只能找到技嘉的电路图了,昂达估计是全球都没有它的电路图了吧。

网友C:
System clocks: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PCIE_RCLKP/PCIE_RCLKN: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100M差分时钟信号,是南桥发出复位的关键条件
PWR_GOOD:通知南桥,此时所有电压全部OK,是南桥发出复位的关键条件
PCICLK[5:0]:南桥发出6个33M时钟
NB_PWRGD:南桥发出给北桥的电源好信号,悬空或连接北桥的POWERGOOD脚。
南桥内部集成了一个完整的时钟模块:
如果不启用南桥集成的时钟模块,而使用外置时钟芯片,NB_PWRGD可以不采用,只需要把北桥的POWERGOOD连接到南桥的PWR_GOOD,即南北桥同时得到PG;
如果启用南桥集成的时钟模块,不使用外置时钟芯片,南桥在收到PWR_GOOD后需要延时39ms,才会发出NB_PWRGD给北桥。延时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南桥内部的时钟模块工作稳定。
LDT_STP#:南桥发给CPU的高电平,由内存供电上拉。通知CPU退出停止状态,准备开始工作。
LDT_PG:南桥发出给CPU的电源好,由内存供电上拉。
A_RST#:南桥发出的平台复位,相当于INTEL的PLTRST#,3.3V。
PCIE_RST#:南桥发出的PCIE复位,只SB8XX后的南桥有这个信号。
PCIRST#:南桥发出的PCI复位,3.3V。
LDT_RST#: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复位,由内存供电上拉。

看你检测结果,时钟应该是正常,你先检测这2个待机(VBAT:RTC电路的供电,3V,SB820南桥改名为VDDBT_RTC_G。(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
RTC clock in:晶振给南桥提供32.768KHz频率,内部名称X1、X2,SB820南桥改名为32K_X1、32K_X2。(RTC电路有问题会导致没复位或不跑码、不显示等故障)),这2个正常就按我给你的时序开始检测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tem clocks: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PCIE_RCLKP/PCIE_RCLKN: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100M差分时钟信号,是南桥发 ...

感谢老师的详细指点!谢谢!在您的指点下我会继续研究它。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ystem clocks: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PCIE_RCLKP/PCIE_RCLKN: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100M差分时钟信号,是南桥发 ...

您说的这个VBAT是不是电池这里?电池跳线这我测过是3伏多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这个VBAT是不是电池这里?电池跳线这我测过是3伏多一点。

是的,电池,电池跳线那块,3V正常,多一点少一点那是正常误差,低于2.8V就要注意换电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ystem clocks:时钟芯片开始工作
PCIE_RCLKP/PCIE_RCLKN:时钟芯片送给南桥的100M差分时钟信号,是南桥发 ...

您说的32.768晶振,我没有示波器,只是量了一下它两端的电压,分别是0.33和0.58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池,电池跳线那块,3V正常,多一点少一点那是正常误差,低于2.8V就要注意换电池了。

这里确实是3V多一点,我之前也是量过,不过帖子里忘记说明了。谢谢指点!

网友C:
另外我想知道昂达770与盈通770的具体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32.768晶振,我没有示波器,只是量了一下它两端的电压,分别是0.33和0.58V。

那就算他正常吧,按时序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我想知道昂达770与盈通770的具体型号。

这片板子是昂达A770N,PCI贴纸这写的是A770N,6.0版。主板上昂达字母这里印的是A790GX/A770.。然后盈通这块,PCI贴纸写的是A770S。主板上印的是飞刃A770S。盈通这板子也是坏的,不触发,还没开始研究它。盈通板子元件排列和昂达这块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元件编号,我看了一下,几个供电管,包括几个1117,还有IO,网卡,声卡芯片,电源控制芯片,还有不少小三极管,和昂达编号都是一样的。比如U19都是IO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算他正常吧,按时序走。

嗯谢谢您的指点,我会按您说的这些标记查看一下。现在高度怀疑它的复位针电压偏低不正常,但又看到有人说华硕的770板复位针这里就是1.9伏。对于它有点蒙啊。

网友E:
闪复位 先拆串口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闪复位 先拆串口芯片试试

哎呀,这个主板它没有串口啊。

网友:
目前进度是:PCIE,显卡这没复位,0伏。此板有两个显卡槽,另一个有复位是3.3跳。然后PCI和小PCIE都有复位,就是3.3跳。只有这个显卡槽这里始终是0V,复位脚连到一个五脚芯片上了,丝印是78什么什么的。这个五脚芯片有一脚上3.3,还有一脚是3.3跳,估计是连到桥的复位脚了。另外几个脚都是0伏目前不知道连到什么地方。
以前一直没量显卡槽这里,以为PCI和小PCIE都有跳动的复位电压了,这里肯定也有。没想到一直是0伏。

网友:
算了,不修了,待会掰断主板。感觉自己像个小丑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