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开关按钮,是干嘛的?

楼主(2021-11-23):
显卡的开关按钮,是干嘛的?
刷新Bios?或者切换风扇转速?切换工作模式?

网友:
切换频率的带超频功能,有可能还是双bios

网友:
里面有两个BIOS切换是否超频的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两个bios,切换一个高频一个低频

网友:
支持一键超频,七彩虹卡见得多

网友:
双bios,可切换

网友:
七彩虹显卡超频按钮

网友:
就属

你牛逼

网友:
耕升的白卡,7系当时很漂亮啊

网友:
学习了,之前一直不知道啥作用

网友:
厉害了大神,进来学习下,这个貌似是超频用的

网友:
自毁按钮

网友:
应该是和汽车一样,挂档的吧

网友:
S档  运动模式

网友:
一键超频,很多显卡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超频用的,按下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