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主板掉电

楼主(2021-11-23):
找到一块以前的华擎的H61M主板,没事拿出来修一修,结果发现还不是很简单。RTC电路正常,RSMRST也昌3.3V,可以正常触发,但是1秒后就掉电了。于是往触发后的电路找。找到内存供电的电感端,输出是1.2V,感觉有点低,再往后面就卡住了,本人小白,需要请教老师傅们了,这个板我没找到桥的1.5和总线1.05从哪里产生的。如图,只找到了Q813那里有个pch_1.05,用表测得0.65V,肯定不正常。然后测了一下阻值只有20,感觉是不是哪短路了。还有就是PCH1.05V愣是没找到产生的地方,然后看这个2脚连到IO里去了,以为是IO内部产生(瞎猜的),于是把IO拆了,结果还是一个鸟样。各位大师傅们帮小弟分析一下看看

网友A:
开机掉电,你先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看看都正常不,一般CPU供电没有导致的掉电问题最多

网友B:
很明显断线或者桥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机掉电,你先测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看看都正常不,一般CPU供电没有导致的掉电问题最多

内存供电有,桥供电只有0.65,总线供电没有,CPU供电也没有。感觉就是从内存供电出来之后电压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断线或者桥挂了

不是吧,桥就这么挂了?

网友:
这都行的吗

网友:
什么这都行?你在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供电有,桥供电只有0.65,总线供电没有,CPU供电也没有。感觉就是从内存供电出来之后电压就不正常了

桥供电电压偏低,直接换桥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把桥供电修出来先

网友:
+3V不停的跳变。IO拆下来也是一样。我也是醉了,不会真是桥吧

网友D:
厉害了大神,进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大神,进来学习下

一起学习,我也是小白

网友E:
一言不合就拆io,兄弟焊工了得!

网友:
后续怎么样了

网友C:
放弃了呗,触发后+3,+5,+12v都被拉低了,我觉得这板子得了大病,我这种级别的人修不好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言不合就拆io,兄弟焊工了得!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么

网友F:
桥供电。。。。。。。大电感看到了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桥供电。。。。。。。大电感看到了没?

看到了,但是触发就被拉低,,找不到问题所在,包括12V,5V都被拉低

网友:
来指导一下呀,,我已经修不好了

网友G:
查一查触发条件稳不稳定,我有块板子也是,桥的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查触发条件稳不稳定,我有块板子也是,桥的问题。换一个就可以了

换钱就算了,现在是触发后12v,5v,3v都被拉低,不停的跳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但是触发就被拉低,,找不到问题所在,包括12V,5V都被拉低

打下对地值。……

网友:
给点建议和思路呀,老铁

网友:
忘记了多少了,我记得我打过,好像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了呗,触发后+3,+5,+12v都被拉低了,我觉得这板子得了大病,我这种级别的人修不好它

发来我给你看看

网友:
还发过去啊?这太麻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