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触摸板排线断了,能不能焊接上!求指教

楼主(2021-11-23):
笔记本触摸板排线断了,能不能焊接上!求指教!

网友:
这才几根线呢

网友A:
怎么粗的线   可以焊接的,  这线看着和通用升压板的线  一样的  剪个试试

网友B:
改一根吧  飞线不稳定

网友:
6根,用电烙铁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一根吧  飞线不稳定

这个也有型号吗?6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粗的线   可以焊接的,  这线看着和通用升压板的线  一样的  剪个试试

剪一下就不够长了

网友C:
找多芯的其他排线减掉修改成6P就行了。若长度够,直接断掉的地方减掉,在刀片刮出铜箔即可。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我这两把刷子有点费劲,明天我试试。用涂绿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多芯的其他排线减掉修改成6P就行了。若长度够,直接断掉的地方减掉,在刀片刮出铜箔即可。

长度不够!我没有多余的排线!我去网上找找!这有型号吗?是6p的都行吗?

网友:
这个难度不大,直接焊

网友D:
几块钱还包邮,懒得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呗

焊接温度有要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块钱还包邮,懒得折腾。

我不知道型号

只知道是6p的,不知道宽窄能不安装上

网友:
飞线吧,直接

网友:
直接焊上或者费县都可以

网友:
焊锡连上容易开焊

网友:
这种不是有手就行吗

网友:
液晶屏线应该可以

网友:
讲真,焊不上这个的话,很多故障就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