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不充电提示温度过低?这几个方法简单又好用,好了不反复

楼主(2021-11-23):
VIVO手机不充电提示温度过低?这几个方法简单又好用,好了不反复

  今天小雪,北方的天气已经降到了0度以下,亲朋好友相聚吃个火锅可是爽歪歪哟!但是,对于手机电池来说,严冬和酷暑是最难捱的。这不天刚刚变冷,这怕冷的毛病又来了!手机提示温度低不能充电?这也太应景了吧?真的是电池“怕冷”了吗?其实大有隐情!以前苹果手机电池怕冷,现在电池都怕冷了!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vivoX7 Plus手机温度低不能充电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一、真的是电池“怕冷”?

  温度是影响手机电池效能的关键因素,锂电池最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5℃-40℃,锂离子电池在过低的温度下会受到严重损害,气温越来越低,电池耗电越快、充电速度也会变慢。而且,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有不要在低于零度的温度下长期使用或存放手机的警告。

  现在手机系统都有低温保护机制,当温度过低时就会以降低充电速度和充电上限的形式保护电池,一般会弹出“环境温度过低,电池无法充电”的提示。这时,可以适当地“添衣保暖”,把手机放到温度比较高的环境下进行充电。

手机电池充电参考温度:

二、充电器/充电数据线

  充电时最好使用原装充电器、数据线给手机充电,如果手机充电口、USB接口有异物堵塞或数据线有氧化腐蚀、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可以清理后更换充电器或数据线再尝试充电。

三、软件问题

  更换充电器或充电数据线度不能解决,手机读取数据异常也会导致手机提示温度低不能充电,可以重启手机,或者备份数据资料,恢复出厂设置或升级系统最新版本看是否能解决。

三、电池问题

  电池长时间使用、非原装充电设备充电、电池老化、电池损坏等也会导致充电异常,如果手机有摔过或进水,电池接口松动、氧化同样会导致手机提示温度低不能充电问题的发生,可以更换手机电池。

四、尾插小板

  手机提示温度低不能充电一般情况下多是尾插小板的问题,尾插充电接口、尾插小板、主板连接排线等损坏、接触不良等,可以单独更换充电接口或排线,可以直接更换尾插小板。

尾插小板、主板连接排线

五、主板问题

  主板电池座、电池检测脚通路、手机主板温度传感电路、电池检测电阻、充电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相连元件是否虚焊掉件等,更换或补件就可以修复了。

主板标注图

VIVO X7 Plus点位图

  以上是vivox7plus温度低不能充电的解决方法,本着先软后硬、从易到难的原则,逐一排查就可以解决。如果是硬件方面问题导致的,建议送专业维修店让维修师傅检测维修。

vivox7plus温度低不能充电

  若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网友:
又涨知识了,以前只知道高温提示,没想到还有低温的

网友:
总结的真好,谢谢分享了。

网友:
又涨知识了没想到还有低温的

网友:
感谢每一个愿意分享经验的维修人,如果不是留一手,老祖宗的功夫现在不知道多牛

网友:
感谢,我又学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