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P-1060保护隔离修不过

楼主(2021-11-23):
板号是NM-B962。
客户说,机器摔过,只能用电池开机,无法充电,直到电池用完电量。
拆机后,测试单用电源可以正常开机,找了块一样的电池单独也可以开机。
把电池和电源放一起,第一个隔离管就不导通,公共点测量是电池电压11v。
而且电池电量下降很快!有短路吗?
系统下显示电源已接通,不但不充电,电量还下降。
又换了块电池还是不能充电,第一个管还是不导通。
测量第一个管PQ201的G极为0v,换个充电芯片BQ24780S后还是一样故障。
再把PC201升压电容换了也一样。
测量EC的ACIN#为3.3V,又把EC换了还是未解决!
测量了EC的LID_SW#也有3.3v。
再把适配器隔离管和电池隔离管都换了还是一样!
我把充电芯片测量的电压发出来,看似也没啥问题,就是ACDRV不升压。
电池隔离管G极有17v,正常有适配器时会为低电平才对啊。
现在的疑问是适配器检测送到EC的ACIN#有3.3v高电平对吗?

网友A:
控制电池那边MOS管了 就会关闭适配器那边MOS管

网友:
这款貌似还没遇到 这个问题 多半修电容短路就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池那边MOS管了 就会关闭适配器那边MOS管

电池隔离管也换了

网友:
bios在系统下也升级了

网友:
用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ACIN#为3.3v对着呢

网友:
这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个差不多的,不过可以充电,电池没有电可以电源开机。客户被劝退了

网友:
拆掉第二个隔离管看会不会升压到24v

网友B:
如果单适配器隔离管的G级能出25v     就把放电管拆了

网友C:
查这个pr209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适配器隔离管的G级能出25v     就把放电管拆了

放电管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这个pr209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之前我也遇到过

测量过,电阻没问题

网友:
那现在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
这机器把保隔修完要凉一晚上主板:明早ok:前提是把问题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

哪里问题呢?只说一个通病

网友E:
插适配器,ACIN#  为3.3V怎么对呢,这说明EC根本就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插入,当然不会充电和过隔离啊

网友F:
ACIN#是低电平有效,3.3伏说明EC认为未接入电源,当然不会导通隔离管。

网友:
有可能是ec程序问题

网友:
ACIN3.3不对不对,要为0v。这个是充电芯片acOK发出来的,在充电芯片那一端为3.3伏,在ec这里要为0v才对。只要acok发出来了,就不用检查充电芯片了,肯定是好的。看看适配器检测这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适配器,ACIN#  为3.3V怎么对呢,这说明EC根本就没有检测到适配器插入,当然不会充电和过隔离啊

好的机器上测量是3.3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CIN#是低电平有效,3.3伏说明EC认为未接入电源,当然不会导通隔离管。

好的板上测ACIN#是高电平3.3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的板上测ACIN#是高电平3.3

查一下电源插入检测信号ACDET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一般是通过电阻串联分压出来的一个电压

网友(2022-02-16):
兄弟修好了吗 ,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之前换个充电口好了,后来又不行了,然后把电容和第一个mos管换了又好了,今天又返回来了,电池正常开机,充电器不行,现在我在考虑要不要给客户退钱。后头机器搞不亮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