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R9 280X,花屏,黑屏,疑难问题

楼主(2021-11-23):
  显卡使用过程中竖道花屏然后黑屏死机,拆下发打值B10也就是3.3V值只有145,这时候是不亮机的,最搞不懂的是放那不动,一天后打值会自动恢复到二百多,这时候竖道花屏,多放几天时间阻值会恢复到正常水平,使用正常,用一段时间又会故障重现

网友:
扫一下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核心

网友:
重置核心吧

网友:
建议用测现存的软件,超频测试

网友:
反复几次现在无法点亮了,3.3阻值145

网友B:
解决了吗,烧鸡烧一下3.3v试一下啊,看看电流

网友:
断开负载判断是在前级还是负载

网友:
A卡核心容易虚焊

网友:
我感觉核心有问题,核心问题一般就是今天还好的,明天又挂了,重新植球是不管用的

网友C:
280x核心很容易虚汗

网友:
重置核心大概率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烧鸡烧一下3.3v试一下啊,看看电流

没有,依然能点亮,3.3阻值还是145,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0x核心很容易虚汗

新入行没设备,准备下个月入手BGA返修台开干

网友:
黑心问题,,直接BNG。。

网友:
扫描显存什么点位??

网友:
我也是遵循,A卡干核心,N卡干显存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