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Air 13.3 只能用电池开机,外界电源无法充电,不供电

楼主(2021-11-23):
朋友的小米AIR13.3笔记本,只能用电池供电,正常开机,运行也正常,就是无法用电源适配器供电,也无法充电,电池亏电后就自动关机了。 本人小白,就是个电脑爱好者,想研究学习一下,麻烦请教大佬,是不是供电IC坏了啊,哪个是供电IC啊?这个照片是不是?如何用万用表测量啊?
我先买个热风枪去,提前感谢大神指点。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神奇,。。。。。。。。

网友:
可能主板坏了 只能电池开机 也不排除是电池问题

网友:
可能主板坏了 只能电池开机 也不排除是电池问

网友:
可能没有检测到外接电源

网友:
精神可嘉啊楼主

网友B:
修type-c电路啊  升压了没有  不升压就修升压  升压了就修保护隔离  没修过TYPE-C?

网友:
这种思路头一次见,CPU供电表示很无辜。。。。。。。。。。查升压保护隔离啊

网友C:
换最大的芯片就对了

网友(点评):
CPU算最大的芯片吗

网友D:
简直就是看哪个零件不顺眼就干哪个的节奏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随性!

网友E:
不懂 就别 瞎搞    小问题 成大问题

网友:
RTD270CLW-R10.1

网友:
厉害了 大胆干

网友F:
还是不要随便搞了。最起码你得测下升压,隔离。等等才能判断啊

网友:
要我修,先换网卡上边的那个芯片,再换充电接口。
我那个帖子你可以看看,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关机不断电,楼主看看后面的型号是不是161301-01,能否把bios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先查升压电路有没有升压,一般都是没升压造成的

网友:
这电脑修的随心

网友:
通病电源接口先换个试试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那一块的问题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口试试。小白得先从简单的来。

网友:
坐等后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最大的芯片就对了

哈哈哈,那就是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type-c电路啊  升压了没有  不升压就修升压  升压了就修保护隔离  没修过TYPE-C?

木有,纯小白,才摸索呢。。。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懂 就别 瞎搞    小问题 成大问题

反正就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直就是看哪个零件不顺眼就干哪个的节奏啊!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随性!

哈哈,才学习呢,自己摸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要随便搞了。最起码你得测下升压,隔离。等等才能判断啊

有木有教程啊?

网友:
哪位大神有这个机子的点位图啊?能不能发一下,谢谢。

网友:
唉。。。。。求不到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