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蓝屏

楼主(2021-11-23):
这个除了硬盘内存外,cpu会蓝屏吗

网友:
貌似不会吧。。。。。。

网友:
会!我就遇到过!

网友:
与系统内存硬盘显卡都有关系

网友:
CPU有问题肯定会蓝屏,我碰到过,只是概率少而已。

网友:
会,我就遇到过CPU有问题的,开机也能亮就是进不了系统,进系统加载蓝屏

网友:
显卡也可以蓝屏 主要看报错代码

网友:
蓝屏后还是要看清楚报错代码,这样好找蓝屏的原因,不然真是女孩子的心思

网友:
很少有cpu问题不会造成蓝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