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21-11-23):
今天碰到一台索尼笔记本,测试时感觉他电脑故障很奇怪关机后自动重启,搞得我脑子发蒙,我在百度查了N种方式也测试了N种方式,但是关机后还是自动重启。各位有啥好方法解决的?

网友:
网络唤醒,查一下

网友:
软件不能修复就是硬件坏了

网友:
重装系统还一样就肯定是硬件了

网友:
电源里有一个设置,我忘记了上次一个客户重新安装系统后也是一个,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啥子哈

网友:
重新做系统看看....不行就硬件嗝屁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主板问题啦

网友:
进入BIOS看一下电源设置,还有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用u盘启动,进pe试试

网友(2022-02-19):
主板问题多一点

网友:
学习了,有最后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