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pro a1278拆机加胿脂后无法识别机身键盘

楼主(2021-11-23):
拆机后重新装好,过程很小心,无硬件损坏,但是无法识别键盘,因开机键是连在键盘上的,接电源适配器可以自动开机,外接USB键盘可用,就是无法识别自身键盘,求大佬指点一下,是啥情况

网友:
拆机前键盘是一切正常的,我可以确定拆机没有对硬件造成伤害,很小心的

网友A:
EC坏了,苹果进系统看看按开关有没有反应,能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坏了,苹果进系统看看按开关有没有反应,能不能关机

不能,有时重插键盘有一两个键有作用,主要是键盘按不了

网友:
己解决,原来是键盘坏了,拆装一下主板键盘竞然坏了,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