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潮7000-13 8代CPU更换,求助

楼主(2021-11-23):
如题,原机8代i5,81382坏1片已更换,正常跑电流,无显示,集显不过。
现已更换7代i5,原机BIOS和原厂BIOS都是电流0. 25。
经验不足,是不是需要改动什么地方?希望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7代和8代不通用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代和8代不通用啊!兄弟

不能通用吗?

网友:
不行!我 亲自试过!用不了

网友:
看到有同样的集显主板,就是7代U

网友:
8改7需要换24m晶振位置

网友:
明天试试,有结果再来回复

网友:
24m 好像需要去掉

网友:
没有成功,已换回8代U

网友:
6 7代部分同用7  8代没有试过

网友:
6代7代我试过 8代没试过

网友:
7-8代怎么可能代换呢!

网友:
现在CPU必须同型号更换,ⅰ5  7200U有两个代码的,同是ⅰ5 7200U都不能代用

网友:
不同型号,不出CPU供电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通用吗?有人成功的说一下

网友B:
楼主,麻烦你拍一张CPU供电的图片吗?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换CPU供电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把附近零件吹跑位了,不知道排列位置了。

网友:
8 代 7代  主板电路都不一样   需要改电路图   楼主祝你好远

网友:
现在真的感觉做维修太难了   收的价格低   客人还少了  一搞还是CPU坏   成本那么高  换个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麻烦你拍一张CPU供电的图片吗?我有一张一模一样的换CPU供电芯片的时候,不小心把附近零件吹跑位了,不知道排列位置了。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有区别的,一般要求同代代换

网友:
CPU 坏的修的风险太高了。哎。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弄

网友:
厉害了,都换cpu了,我现在都不敢换cpu
显卡都有点不敢搞了
上次给客户换了一个显卡,用了一个多月就烧了,亏了几百大洋
第二次遇到的是,买的显卡是坏的,不显示;重新购买了一个;这次能显示花屏;显存太贵了;又亏了

网友:
45代可以代换,67代可以代换。78应该不能的

网友:
遇到U 坏 都不怎么愿意修 成本高,客户也不愿意修

网友:
这波操作收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