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晶振的波形,25M

楼主(2021-11-23):
我以前以为要开机,插网线,进系统,才有波形。
我后来测发现,主要开机,屏幕有显示。晶振就可以量到波形。
分享给大家。

另外,网卡有问题,也会导致晶振没有波形。不要上来换一个晶振,没波形。继续换晶振。

网友A:
你是来打酱油的把

网友:
RTD270CLW-R1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来打酱油的把

萌新路过,前排求罩,大佬。

网友:
没示波器的咋办

网友:
这个,示波器还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萌新路过,前排求罩,大佬  这个评论,借用了

网友:
启动波形和工作波形一样的吗?

网友B:
一般测试网卡芯片是测对应的供电电感,其实也不能说是供电电感,因为一般网卡芯片是3.3V,这个电感是芯片内部出来的电压,大概是1.0-1.2v左右,以及万用表测芯片出来通到网变的8根线,正常是1.5V左右。网卡芯片的晶振好像加上电压就会起振的

网友C:
晶振都是要先起振芯片才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晶振都是要先起振芯片才工作吧

应该是有电压,就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试网卡芯片是测对应的供电电感,其实也不能说是供电电感,因为一般网卡芯片是3.3V,这个电感是芯片内 ...

我测过插上网线晶振才工作

网友:
网卡晶振两脚无电压 无波形,有3.3V供电 ,时钟有0.4V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张波形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