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KH42液晶监视器开机下面四分之一左右花屏,抖动

楼主(2021-11-23):
TCL监视器开机处黑底TCL标志正常,然后蓝底无信号三秒左右从下面开始出现闪动的横纹,蓝底不明显,给信号以后屏幕下方四分之一左右画面不正常,抖动,发黑发虚,请教大神们从哪入手,新手小白,维修显示器换件为主,第一次碰大屏电视,谢谢大神,

网友:
驱动板或软件故障,不行就是X和Y驱动译码器坏了